windows check版和free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18):
windows check版和free版有什么区别?
check版居然比free版小?
windows
居然

网友A:
连接的库文件不同,通常应该check版略大一些,不过也说不定有时候check版会小。看看是不是check版和free版选择的操作系统环境不同?

网友B:
check --debug
free --release
通常check会大一些.
LZ的情况,还没遇到过.好奇是做了什么会这样?

网友C:
是啊 你作甚么操作啊?

网友D(2008-09-04):
这有什么奇怪的,看你怎么写了,下面这样写不就是吗?
#if DBG
//什么也没有
#else
//很多函数
#endif // DBG

网友E:
free版是做了优化

网友F:
本质上没多大区别,其实都可以配置,让你的CHECK小,FREE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