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1-24):
请教:
各路高手:
微软说CETK命令行测试,编辑命令 + “-x “参数" ” 如:tux -o -d fsdtst -x5022,5027,
表示只测试5022和5027这两个case
我现在弄不明白“5022”和“5027”分别指的是什么,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些参数的说明文件!
谢谢!
另外,有没有高手知道CETK如何目标设备上单机运行。
测试
单机
如何

网友A:
单机运行,需要修改一个什么东西,我用的时候已经修改好了,也不知道怎么修改,帮不上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