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gui移植,请教关于./mginit的问题

楼主:
安装minigui,运行./ mginit时提示错误./mginit: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cannot load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在文件系统的/lib, /usr/lib, /usr/local/ lib三个目录中均有相同的动态库,在/etc/ld.so.conf中输入了上述的三个路径,并且使用命令ldconfig刷新了动态库缓冲区
当使用ldd mginit查看其所需要的动态库时提示not a dynamic executable

/usr/lib下面的库文件列表如下:
                          libiberty.a              libm.so.6
                          libieee.a                libpcprofile.so
                          libjpeg.a                libpng.a
                          libjpeg.la               libpng.so
                          libjpeg.so               libpng.so.2
ld-2.2.3.so               libjpeg.so.62            libpng.so.2.1.0.10rc1
ld-linux.so.2             libjpeg.so.62.0.0        libpopt.a
libBrokenLocale-2.2.3.so  libm-2.2.3.so            libpopt.la
libBrokenLocale.a         libm.a                   libpopt.so
libBrokenLocale_p.a       libmcheck.a              libpopt.so.0
libBrokenLocale.so        libmemusage.so           libpopt.so.0.0.0
libBrokenLocale.so.1      libmgext-1.3.so.3        libSegFault.so
libbsd-compat.a           libmgext-1.3.so.3.0.0    libstdc++.a.2.10.0
libc-2.2.3.so             libmgext.a               libttf.so
libc.a                    libmgext.la              libvcongui-1.3.so.3
libc_nonshared.a          libmgext.so              libvcongui-1.3.so.3.0.0
libc_p.a                  libminigui-1.3.so.3      libvcongui.a
libcrypt-2.2.3.so         libminigui-1.3.so.3.0.0  libvcongui.la
libcrypt.a                libminigui-1.6.so.2      libvcongui.so
libcrypt_p.a              libminigui-1.6.so.2.0.0  libz.so
libcrypt.so               libminigui.a             libz.so.1
libcrypt.so.1             libminigui.la            libz.so.1.2.3
libc.so                   libminigui.so
libc.so.6                 libm_p.a
libg.a                    libm.so

有移植成功的可以贴下你的库文件么,谢谢了

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移植没弄好

网友:
补充下,我用的内核是linux 2.6.14

使用的是网络文件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又遇到新的问题了
step7的
我已经在根目录下建立了/var/tmp
mkdir -p var/tmp
重启后运行./mginit出现了
/lib/shared/miniguiapps/mginit $ ./mginit
============= SBDevFonts ============
0: rbf-fixed-rrncnn-8-16-ISO8859-1, charsetname: ISO8859-1, style: 0
1: rbf-fixed-rrncnn-6-12-ISO8859-1, charsetname: ISO8859-1, style: 0
2: qpf-unifont-rrncnn-16-16-ISO8859-1,ISO8859-15,GB2312,GBK,BIG5, charsetname: ISO0  3: qpf-unifont-rrncnn-16-16-ISO8859-1,ISO8859-15,GB2312,GBK,BIG5, charsetname: ISO0  4: qpf-times-rrncnn-5-10-ISO8859-1,ISO8859-15, charsetname: ISO8859-1, style: 0
5: qpf-times-rrncnn-5-10-ISO8859-1,ISO8859-15, charsetname: ISO8859-15, style: 0
6: qpf-helvetica-rrncnn-5-10-ISO8859-1,ISO8859-15, charsetname: ISO8859-1, style: 0  7: qpf-helvetica-rrncnn-5-10-ISO8859-1,ISO8859-15, charsetname: ISO8859-15, style:0========== End of SBDevFonts =========

============= MBDevFonts ============
8: rbf-fixed-rrncnn-16-16-GB2312.1980-0, charsetname: GB2312-0, style: 0
9: rbf-fixed-rrncnn-12-12-GB2312.1980-0, charsetname: GB2312-0, style: 0
10: qpf-unifont-rrncnn-16-16-ISO8859-1,ISO8859-15,GB2312,GBK,BIG5, charsetname: GB0  11: qpf-unifont-rrncnn-16-16-ISO8859-1,ISO8859-15,GB2312,GBK,BIG5, charsetname: GB0  12: qpf-unifont-rrncnn-16-16-ISO8859-1,ISO8859-15,GB2312,GBK,BIG5, charsetname: BI0========== End of MBDevFonts =========
system font 0: rbf-fixed-16-ISO8859-1
system font 1: *-fixed-16-GB2312
system font 2: *-Courier-16-GB2312
system font 3: *-SansSerif-16-GB2312
system font 4: *-Times-16-GB2312
system font 5: *-Helvetica-16-GB2312
LoadSharedResource: Read-only file system
Error in step 7: Can not load shared resource!
InitGUI failure when using /usr/local/etc/MiniGUI.cfg as cfg file.

我的文件系统是cramfs+yaffs的

网友:
每人解答啊,自己顶

网友:
问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动态库问题啊???

我运行minigui的简单程序helloworld时提示和你一样的错误,
helloworld: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 cannot load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交叉编译的库文件也放到了/lib下面,并且用LD_LIBRARY_PATH=/lib指定了搜索路径,
我以前是可以成功运行这些程序的,不知最近为什么提示这个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希望能在线交流一下:QQ 187366830

网友:
进程模式下,每次运行minigui会在/var/tmp/ 目录下创建minigui 和 mginit 两个文件,不知是否对你有所帮助,库的问题一般都不难解决

线程模式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