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xworks下u盘的识别问题

楼主:
 关于在vxworks下使用u盘,我的u盘是4g的,想在vxworks下使用,用来记录在vxworks中采集到的一些信息。但是在vxworks下好像不识别。我的一些工作如下:
我用的是Tornado2.2,Vxworks版本是5.5,包含USB模块,
新建立工程后,工程中加入USB支持,选中下列组件:
Hardware-> Buses-> USB Hosts-> USB Host Stack
Hardware-> Buses-> USB Hosts-> OHCI
Hardware-> Buses-> USB Hosts-> USB Host Init-> USB Host Stack Init
Hardware-> Buses-> USB Hosts-> USB Host Init-> OHCI Init

在工程中添加USB设备的支持,添加下列组件:
Hardware-> Peripherals-> USB Devices-> Mass Storage - Bulk
Hardware-> Peripherals-> USB Devices-> USB Devices Init-> Bulk Mass Storage Init
然后编译生成vxworks镜像,下载到目标机中,输出了一句话:USDBulkDevInit()return OK.然后用devs查看设备时也没有u盘"/bd0" 这个设备。(试过启动后再插和插好在启动,一样结果),应该说,vxworks还是不识别u盘吧 。
我的问题是:
1,所有的u盘,不管是型号,工厂不同,都是公用一个驱动程序嘛?里面的硬件资源难道都相同?要不怎么vxworks的u盘驱动不具体区分一下,跟显卡驱动一样分个ati,chip什么的。
2,这个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在config.h中改动一下,比如添加如下:
#define INCLUDE_OHCI
#define INCLUDE_USB
#define INCLUDE_OHCI_INIT
#define INCLUDE_USB_INIT
#define INCLUDE_USB_MS_BULKONLY
#define INCLUDE_USB_MS_BULKONLY_INIT
这个好像和vxworks中的组件选择是一样的啊!在vxworks中组件选择了,还需要在这里申明嘛?这两处是什么关系,但是尽管我在这里也做了这样的改动,但是还是不行,照样不识别u盘。
3,假如,我的u盘可以识别,那我怎么知道他的确可以读写,是在应用层写个函数读一段字体打印到shell里还是怎么?
希望已经能识别u盘的朋友或者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小弟是新人,没有什么积分,希望大家帮个忙!~~

网友:
需要 USB 驱动吧,你自己没写?

只挂载VxWorks的组件不行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的问题一样,希望可以共享一下  多谢
小弟是新手  望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