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震频率从哪可以看到?

楼主(2008-10-13):
晶震频率从哪可以看到?
请问在keil c的"Option for target"选项中的"taget选项卡",有项叫xtal(晶震频率)的,我在教程中看到,编译代码前我们要在这里改成跟我们单片机相同的效率才行,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的51板子的晶震频率是多少呢?可以从板子或芯片中的某个地方看到吗?
target

网友A:
单片机的说明书中有介绍其晶振频率范围,但实际的频率是你外部的脉冲发生器(也就是那个“晶振”器件)的
频率。你看连在51的XTAL1和XTAL2两脚间的那个器件上写的频率就是了。

网友B:
晶体上不是有吗?一般都是22.1184或11.0592

网友C:
那个参数是给你在KEIL里仿真提供参数的。。。
甚至可以不管,呵呵
当然了,如果在KEIL里软件仿真还是把它改成你现实中的环境
至少,接近些吧

网友D:
上面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