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s52单片机的看门狗程序问题

楼主(2008-08-08):
关于at89s52单片机的看门狗程序问题
我想问一下 单片机用的是at89s52 看门狗是硬件还是软件?需要另加外围的硬件电路吗?谁能给讲讲?还是看门狗只是一个程序 不需要外围器件支持?谢谢 我是新手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硬件
程序

网友A:
S52的看门狗是芯片内部的一个硬件控制器,从这个角度讲是“硬看门狗”。
不过实际上通常是将单片机外部独立芯片组成的看门狗电路,称为“硬看门狗”,而单片机自身自带的都称为“软看门狗”。
内部的,不需要外部器件支持。外部的,需要独立芯片及其配套电路。
不管软硬看门狗都需要一个程序去“喂狗”。单片机内部的,是清空看门狗定时器,防止溢出复位。外部的,是单片机控制一个引脚拉低一下,也是清看门狗芯片的内部定时器,防止溢出。

网友B:
应该是S52的一个“功能” 更合适,不需要电路
要一个程序去喂狗,防止看门狗定时器溢出

网友C:
硬件狗,上电后狗狗默认为关闭的!!!
我给大家特别推荐的一款产品,非常棒!!!
c8051f 单片机(c2 ,jtag)和at89s5x单片机(isp)二合一串口编程下载线,支持3伏(c8051f 单片机),5伏(at89s5x单片机)电源,
目前通过实际验证可编程下载的芯片:c8051f310、c8051f320、c8051f330D、c8051f340、c8051f350、c8051f360、c8051f410、c8051f020、c8051f120、at89s51、at89s52、at89s8253等。
陕西杨工c8051f单片机博客
手机 13002928013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D:
单片机内部有看门狗 说白了就是个定时器,时间到了就使程序从头开跑,作用是防止程序死在某个地方。
设计程序的时候适当为止加入看门狗程序,别忘了还要喂狗哦(就是重新设定初装值)。

网友E(2009-08-21):
能结合实际程序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