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注册表问题

楼主(2008-11-06):
弱弱的问个注册表问题
我用的诺基亚330的gps一体机
wince系统
原来是可以联机的
后来我在电脑上用注册表软件修改了一体机的注册表
大概位置就是usb那里的
原来想试试是不是可以就外界usb设备了
结果修改之后重启开机
再联机的时候
发现不能联机打开注册表了
网上找了无数个wince下的注册表
通过sd卡在一体机上想重新修改回注册表
可惜没有一个软件是可以用的
请问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急求
QQ108271111
手机13961764513
诺基亚
打开注册表
一体机
wince
电脑

网友A:
如果你的手机是wince5.0,应该直接可以运行regedit吧,如果是wince6.0的话,好象就沒有regedit

网友B:
在运行对话框中试过了
输入regedit提示找不到

网友C:
需要下载个工具到一体机上,这个工具叫Regedit,但也有可能是别的名字
这工具放SD卡可以运行的

网友D:
需要这个工具的话发信到我eeworld上的信箱,我发一个给你

网友E:
有VS2005吗?VS2005的开始菜单里有个"远程注册表查看器"

网友F: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我终于下到了一个
现在可以用了
真的万分感谢
这个论坛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