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兄弟一个基础问题,cpu时钟频率和MIPS怎么理解?

楼主:
我原来理解cpu的时钟频率是每秒执行的指令数
但是发现后来MIPS才是,那这样的话CPU的时钟频率的参考价值在哪里呢?

顺便问问cpu执行的指令是不是每个指令执行的时间都一样?

网友:
这个与CPU的指令系统和架构有关系的。
如果所有的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且不支持流水线,那么每个机器周期就应该执行一条指令。

网友:
MIPS == cpu时钟每秒执行的指令数
时钟频率是 CPU运行时的 电路时序波形振动的频率,
在相同指令周期的机器比较下,此频率越高对应取值越多(快)。

网友:
MIPS是每秒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也就是CPU的时钟频率吧……
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间是用机器周期来衡量的,比如有单周期指令、双周期指令、四周期的指令,所以得看具体是什么指令

网友:
楼主先理解下,单片机,ARM为什么需要晶振

网友:
引用网上的
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的缩写,每秒处理的百万级的机器语言指令数。这是衡量CPU速度的一个指标。像是一个Intel 80386 电脑可以每秒处理3百万到5百万机器语言指令,既我们可以说80386是3到5MIPS的CPU。MIPS只是衡量CPU性能的指标。

网友:
首先,mips是理论值,理论上CPU每秒处理的万条指令数,实际数量小于这个值。
mips有很多东西决定,当然包括流水线,时钟频率等等。
大多数处理器都是一条指令只做一个操作,mips往往等于ALU的时钟周期的万分之一。
不过,有的处理器支持SIMD 单指令多数据流,也就是一条指令可以同时完成多个操作,这时候一条指令就不光是一条指令了。
所以,两个处理器有相同的核心频率,却可以有不同的mips。

另外,由于流水线的存在,现在的CPU的实际处理速度远小于他的mips。大量的跳转指令频繁的刷新流水线,导致一条指令往往花了多个周期才能执行。
同时,主页取决于内存和其它设备的速度。
比如两个操作序列
c=a+b
f=c+n
c=a+b
f=d+n
有流水线的情况下,(2)要明显快于(1)。(1)中的第二条指令要等待地一条指令的运行结果,而这个结果会导致流水线停滞。

现在的CPU为了防止流水线被频繁的刷新和停止,采用了指令级的乱序处理,超标量和分支提前预测等等技术,也导致了CPU体积不断变大,越来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