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关于高阻态的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中有7组双向端口,1组8位,用到了7个高阻态,这时quartusII就提示
Error: Design requires 7 output enable signals, but the device can contain only 6 output enable signals
我用的EPM3128ATC100-10,不换芯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pc104 IS
    PORT (data: IN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pin 85, 84, 83, 81, 80, 79, 77, 76
          data_dir: out std_logic;
          dir: INOUT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dir
          inputflag: IN STD_LOGIC;                         --pin 88
          outputflag: IN STD_LOGIC;                        --pin 90
          rst: in std_logic;                               --pin 87
          addr: IN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pin 97, 96, 94, 93
          dio: INOUT STD_LOGIC_VECTOR (47 DOWNTO 0));      --DIO0~DIO7
END pc104;

ARCHITECTURE pc104a OF pc104 IS
SIGNAL data_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SIGNAL data_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SIGNAL tmp: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BEGIN

    send:PROCESS (addr, inputflag, data, dir)
    variable flag: boolean;
    BEGIN

        data_in <= data;

        if(rst = '0' and rst'event) then
            flag := true;
        else
            flag := false;
        end if;

        IF (addr = "1100" and inputflag = '0') THEN
            dir(4 downto 0) <= data_in(4 downto 0);
            dir(5) <= data_in(4);
        elsif(flag) then
            dir <= "000000";
        end if;

        if (dir(0) = '1') then
            if(addr = "0011" and inputflag = '0') then
                dio(7 downto 0) <= data_in;
            end if;
        else
            dio(7 downto 0) <= "ZZZZZZZZ";
        end if;

        if (dir(1) = '1') then
            if(addr = "0100" and inputflag = '0') then
                dio(15 downto 8) <= data_in;
            end if;
        else
            dio(15 downto 8) <= "ZZZZZZZZ";
        end if;

        if (dir(2) = '1') then
            if(addr = "0101" and inputflag = '0') then
                dio(23 downto 16) <= data_in;
            end if;
        else
            dio(23 downto 16) <= "ZZZZZZZZ";
        end if;

        if (dir(3) = '1') then
            if(addr = "0110" and inputflag = '0') then
                dio(31 downto 24) <= data_in;
            end if;
        else
            dio(31 downto 24) <= "ZZZZZZZZ";
        end if;

        if (dir(4) = '1') then
            if(addr = "0111" and inputflag = '0') then
                dio(39 downto 32) <= data_in;
            end if;
        else
            dio(39 downto 32) <= "ZZZZZZZZ";
        end if;

        if (dir(5) = '1') then
            if(addr = "1000" and inputflag = '0') then
                dio(47 downto 40) <= data_in;
            end if;
        else
            dio(47 downto 40) <= (others => 'Z');
        end if;

    END PROCESS send;

    receive:PROCESS(addr, outputflag, dio, dir)
    BEGIN
        if(outputflag = '0') then
            if (addr = "0011" AND dir(0) = '0') THEN
                data_out <= dio(7 DOWNTO 0);
            elsif (addr = "0100" and dir(1) = '0') THEN
                data_out <= dio(15 DOWNTO 8);
            elsif (addr = "0101" AND dir(2) = '0') THEN
                data_out <= dio(23 DOWNTO 16);
            elsif (addr = "0110" AND dir(3) = '0') THEN
                data_out <= dio(31 DOWNTO 24);
            elsif (addr = "0111" AND dir(4) = '0') THEN
                data_out <= dio(39 DOWNTO 32);
            elsif (addr = "1000" AND dir(5) = '0') THEN
                data_out <= dio(47 DOWNTO 4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eceive;

    process(data_out, outputflag)
    begin
        if(outputflag = '0') then
            data <= data_out;
        else
            data <= (others => 'Z');
        end if;
    end process;

END pc104a;

网友:
怎么一发表就乱掉了

网友:
按照你目前的逻辑已经无法做简化了。只有从设计原理上看,能否简化了。

网友:
嗯,是占用逻辑单元太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