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5.0.1中

楼主(2008-02-29):
power pcb5.0.1中
power pcb5.0.1中
使用copper pouer命令画了两个长方行框,其中的一个在另一个里面,如何让里面的长方形里面敷铜而不是在他俩之间敷铜.高手指点一下!!!!!!!!!也就是说让里面的type为hatch outline,外面的type为copper pouer,不管采取哪样的敷铜方式.
power
outline
copper
长方形

网友A:
我用的是P99SE

网友B:
这个狗几吧软件真麻烦,不如P99SE好用现在发达城市都用power pcb,没办法,学把.

网友C:
里面的框敷铜,外面的框要他干什么呢?
Mentor收购了之后又把PowerPCB改名回PADS了,既然有机会就好好研究吧,Protel和他比属于业余工具。

网友D: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E:
这里本质上是一个纯软件开发论坛,嵌入式系统这一部分相对不够专业,硬件设计就更加肤浅了,涉及到EDA工具的问题,建议还是到专业的EDA论坛去问。即使是51EDA这样的论坛,也要专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