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键盘问题

楼主(2008-08-28):
WINCE 键盘问题
现在我在WINCE加了USB键盘支持后发现USB键盘可以用,但是当你插不插键盘在WINCE的输入档里它都会自动的去输入23455。。各位有何见解呀
键盘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你加了 USB Host Support里的组件,你就可以支持相应的USB外设,但也要相应的驱动程序的支持。

网友B:
嗯,,,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去DEBUG问题点在那里

网友C:
这个现象太不正常了,我怀疑是不是某个写的很猥琐的驱动故意发keybd_event来做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