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系统托盘图标为啥不可见啊。。。

楼主:
编写个程序,平台CE5.0,工具VS2005;
程序是个基于对话框的MFC程序,代码参考CE5.0的WIN32例子TrayApp;

在OnInitDialog相关代码如下:
        NOTIFYICONDATA tnd;
        memset(&tnd, 0, sizeof(NOTIFYICONDATA));
        tnd.cbSize = sizeof(NOTIFYICONDATA);
        tnd.hWnd = m_hwnd;  // m_hWnd为主对话框的句柄
        tnd.uID = ID_TRAY;
        tnd.uFlags = NIF_ICON;
        tnd.uCallbackMessage = UWM_TRAY_NOTIFYICON;
        tnd.hIcon = (HICON)::LoadImage(AfxGetResourceHandle(), MAKEINTRESOURCE(IDI_ICON1), IMAGE_ICON, 16, 16, 0),
        tnd.szTip[0] = _T('\0');
        BOOL res = Shell_NotifyIcon(dwMessage, &tnd);

程序执行后,明显能发现桌面下方多了一个透明的栏,但就是ICON怎么显示不出来;
跟踪时候,icon加载是成功的,Shell_NotifyIcon返回也为TRUE;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啊,希望能得到指点下,
还有祝大家元旦快乐。。

网友:
IMAGE_ICON, 16, 16, 0), 你的ICON是16*16的吗?

网友:
还有要注意ICON的颜色数,最好是256以下的

网友:
不懂,好奇路过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ICON应当没问题,我的ICON是从那个例子程序TrayApp中取过来用的,
TrayApp是可以运行的,只不过它是一个WIN32程序,我是个MFC的基于对话框程序;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呵呵,可以了。。
发现一直都是可以的,是我在PPC下运行,它的ICON位置和CE5.0下不一样,一直没注意。。
汗啊。。谢谢各位了哦。。新年快乐,发分,送红包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