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hdl语言中用逻辑表达式能让输出信号变成高阻态吗?

楼主(2008-03-18):
请问vhdl语言中用逻辑表达式能让输出信号变成高阻态吗?
老师留的作业让用行为级来描述……但是用逻辑表达式怎么表示高阻态呢?谢谢啦
信号
表达式

网友A:
z表示高阻,一般会综合成3态门,verlog是这样的,vhdl很久没用了,估计也一样。

网友B:
哦,谢谢哦,今天老师讲了一下,原来结构级的意思是要用元件例化……

网友C:
是不是说(0,1,Z)......?
....
port(....: in std_logic;
d: out std logic);
....
d<='Z';
....
继续关注中

网友D:
VHDL中 std_logic 实际上是一个九态逻辑。也就是它有九种状态。
其中0、1、-、Z是可综合的4种状态。Z就是高阻态·

网友E(2008-04-30):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