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教串口通讯老发生串口管脚变化的事件

楼主:
求教,我用的笔记本电脑通过并口连着这一台进口的系统,运行着这个设备的软件系统。同时我也运行着我自己设备的软件系统,是通过U口连接的,如果两个程序同时运行我的程序经常会出现串口管教变化的事件,请问如何解决,非常急!先谢过了。

网友:
你用了并口和U口,并没有用串口,串口管脚变化对你有什么影响?

网友:
U口是通过一个硬件模块把串口转化为U口的,我串口通讯这块使用的是serialport控件。我的程序如果单独运行的话,是没有错误出现的。运行都很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奇怪,
单独运行正常,
我觉得并口应该没问题,
原因可能出在你的USB-串口 的这个模块上,USB-RS232经常会遇到问题,换个模块试试看,或者是驱动重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A:
串口转USB会碰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建议你找直接的串口机器测试,免得找错方向。

网友:
同意3、4楼

网友:
我晕啊,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产品早就定型了,做硬件的都是牛脾气的老师傅还有一个是全国劳模,我一说话就一棍子给我闷回来了。我也找不出来是么问题。
现在发觉是这样的,我的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串行管脚变化的事件 ,我的程序就自动关闭了串口,但是实际这个串口并没有真正关闭。我重新启动我的程序,这个端口一直是大开的,有的时候我重启电脑,这个串口就是开着的。所以我的程序在打开串口的时候就出现错误了。
楼上的几位大哥,看看我如何解决啊。
http://topic.eeworld.net/t/20061110/08/5147161.html
这里有个跟我类似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网友:
什么叫串行管脚变化问题?
//又见usb转串口问题。

将计算机与串口设备之间连根地线。
//或者用根地线连接 进口设备 与 你自己的设备。

网友:
你的情况是“自己的设备会在一定情况下,改变串口引脚的状态”吧。这部分涉及的程序是下位机的程序,不是笔记本上的程序。
那么先检查自己的设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动。

如果程序中没有改动引脚的相应的语句,那么就是程序跑飞了,需要检查干扰之类的了。

如果程序中有相应的语句,那么就检查触发该语句的条件,判断是如何被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转USB会碰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建议你找直接的串口机器测试,免得找错方向。

建议你找个有串口机器直接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