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K怎么测试第三方的WIFI驱动??(急求)

楼主:
小弟超菜

现在领的任务是用CETK测试无线网卡驱动
系统wince5.0,无线网卡i8686
开发板是自己公司做的,上面带的无线网卡驱动不是微软cetk中默认测试例子,看说明这种第三方驱动需要自行加入CETK
眼下问题关键就是怎么把Tux.dll和驱动的.dll连接起来,
wince5.0原始版本压根就没有wifi的CETK测试,后期升级只添加了程序却没加说明文档,这几天看CETK的测试源码看的两眼发黑.....

望各位高人提供点意见~~在线急等
(另:说实话这方面的资料可真够少的)

网友:
问题解决
准备散分

眼下问题是....

分散给谁泥???

网友:
哈哈,我及时出现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可以描述描述嘛?

网友:
分无所谓,关键是问题如何解决的。

LZ说出来吧,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我来 了
嘿嘿
赶紧 给分

网友:
wince在生成NK时会生成wzctool.exe文件
测试时将其复制到开发板的windows目录下即可

另:在CETK测试的源码处找到并将IsAdapterInstalled函数注释掉

并将写入注册表的函数(忘记名字了)里的XWIFI11B1给注释掉

XWIFI11B为wince的模拟wifi卡,需将其修改为自己连接在开发板上的真实板

网友:
好的!希望有更多的CETK test case分享!

网友:
wzctool -c -ssid CEOPEN,是否需要我指定AP的SSID呢?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
问题又出现了:
  CETK中的ntapconfig.exe 哪里去找呢,网上好像也没有啊,难道只能comment到吗?
看来这个test case只是模拟网卡测试的

Unfortunately "ntapconfig.exe" did not get shipped with CETK nor its source
code. So getting you ntapconfig.exe is difficult.

网友:
郁闷中,我不会使用CE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