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弹出messagebox后的奇怪问题

楼主:
在主对话框将某个按钮使用SetWindowText方法改变Caption后(如将原来的Caption“连接”通过SetWindowText改成“断开”),如果此后程序中有调用MessageBox或AfxMesasgeBox,点击OK关闭MessageBox后,修改过的Caption将变回原来的值“连接”。而在VC下面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你 调用MessageBox之后,再重新 SetWindowText()呢

网友:
回3楼,那样也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文字表达不太清楚,贴图说明如下:

1.初始状态,按钮的Caption是“连接”

2.通过SetWindowText方法修改按钮的Caption为“断开”

3.弹出MessageBox,此时按钮的Caption还是“断开”

4.点击MessageBox的OK,关闭MessageBox后,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断开”又变回了“连接”,回到了初始状态

问题在VC下,关闭MessageBox后,不会回到初始状态,按钮中的Caption还是“断开”。如果我想在ce下也做到这点该怎么做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本窗体的句柄在调用过MessageBox前后是否相同

以前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发现窗体句柄变量在调用过MessageBox被改变了

网友:
是奇怪。
我试了多次,没有成功复制lz的情况。
包含wtl和mfc的项目。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你那里都是对的?不会出现我这种状况?

网友:
奇怪了. 好奇怪了... 你是怎么弹出MessageBox? 是不是弹出之后,又有操作啊

网友:
不会啊,代码如下:

BOOL Ctest_messageBox_change_UIDlg::OnInitDialog()
{
        ...
        m_fConn = FALSE;
        ...
}
void Ctest_messageBox_change_UIDlg::OnBnClickedButton2()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 (!m_fConn)
        {
                m_fConn = TRUE;
                GetDlgItem(IDC_BUTTON2)->SetWindowText(_T("断开"));

                Sleep(5000);
                MessageBox(_T("hi"));
        }
        else
        {
                m_fConn = FALSE;
                GetDlgItem(IDC_BUTTON2)->SetWindowText(_T("连接"));
        }
}

网友:
以前是这样用的:MessageBox( hWndMain,TEXT("no record!"),NULL,0);
后来发现hWndMain 变量被改变了,当前窗口怎么画都不出来,改了变量就好了
建议楼主测试在弹出messagebox,在重新添加一个按钮,看一下结果

网友A:
这样的话,有弹出MessageBox的地方都得重新添加按钮,这样ms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有弹出MessageBox的地方都得重新添加按钮,这样ms也太麻烦了吧

ms的本来也不方便,这里只是测试找问题原因,试一下

网友:
  else
    {
        m_fConn = FALSE;
        GetDlgItem(IDC_BUTTON2)->SetWindowText(_T("连接"));
    }

注释掉看看
不会触发了两次 OnBnClickedButton2??

网友:
注释掉试过了,效果还是那样。我怀疑是它把那按钮重画了一遍,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引用 网友B:
  else
    {
        m_fConn = FALSE;
        GetDlgItem(IDC_BUTTON2)-> SetWindowText(_T("连接"));
    }

注释掉看看
不会触发了两次 OnBnClickedButton2??

网友:
谢谢诸位,我找到解决办法了。原来我用VS2005新建工程的时候它自动的代码中加入了OnSize(),现在我把它注释掉,就没有问题了。只是达人能否解释下原因?

网友:
Who 动了 OnSize()

网友:
OnSize()代码如下: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void Ctest_messageBox_change_UIDlg::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
        DRA::RelayoutDialog(
                AfxGetInstanceHandle(),
                this->m_hWnd,
                DRA::GetDisplayMode() != DRA::Portrait ?
                        MAKEINTRESOURCE(IDD_TEST_MESSAGEBOX_CHANGE_UI_DIALOG_WIDE) :
                        MAKEINTRESOURCE(IDD_TEST_MESSAGEBOX_CHANGE_UI_DIALOG));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