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访问全局变量

楼主:
evc中,我在对话框中定义了全局变量HANDLE hComm;但编译是出现如下错误
MSR.cpp
MSRDlg.cpp
Generating Code...
Linking...
MSRDlg.obj : error LNK2005: "void * hComm" (?hComm@@3PAXA) already defined in MSR.obj
ARMV4IDbg/MSR.exe : fatal error LNK1169: one or more multiply defined symbols found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Creating browse info file...
如果把变量定义到对话框类中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呢??

网友:
在cpp中
HANDLE hComm;

在其它cpp中使用它
extern HANDLE hComm;

网友:
全局变量,只能定义一次

网友:
没有成功,出现相同的错误

#include "msr1.h"
#include "Sipapi.h"
//}}AFX_INCLUDES

#if !defined(AFX_MSRDLG_H__4EC8CD18_945C_45B5_A062_A519D68F9A7E__INCLUDED_)
#define AFX_MSRDLG_H__4EC8CD18_945C_45B5_A062_A519D68F9A7E__INCLUDED_

#if _MSC_VER >= 1000
#pragma once
#endif // _MSC_VER >= 1000
HANDLE hComm; //定义的全局变量
/////////////////////////////////////////////////////////////////////////////
// CMSRDlg dialog
class CMSRDlg : public CDialog
{
// Construction
public:
        HANDLE hComm;
        BOOL InitCom();
        BOOL OnMSRInit(BOOL nFlag);
        CMSRDlg(CWnd* pParent = NULL);        // standard constructor
//        void myactivexreg(LPCTSTR  pszDllName);
// Dialog Data
        //{{AFX_DATA(CMSRDlg)
        enum { IDD = IDD_MSR_DIALOG };
        CButton        m_readGPS;
        CButton        m_jiaozheng;
        CButton        m_counter;
        CStatic        m_msrdata;
        CMsr        m_msr;
        //}}AFX_DATA
}
变量的引用全部在**dlg.cpp中

网友:
我就是找不到我在那里还定义了。把所有包含hcomm的都查找出来也没有发现重复定义呀

网友:
我在同一个地方定义另外一个全局变量如int a同样显示error LNK2005: "int a" (?a@@3HA) already defined in MSR.obj搞不清楚了

网友:
既然如此,建议你将整个project打包上传,我们可以帮你测试一下。

或者,你重新建一个project,将你的程序段代码逐个copy过去,每次都编译一下。

网友:
你不要在*.h中声明

在*.cpp中

HANDLE hComm; //定义的全局变量

网友:
建议你在
1一个头文件*.h里声明 extern HANDLE hComm; //定义的全局变量
2然后在一个cpp定义 HANDLE hComm;
3这样你的全局变量就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了,只要包含声明的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是你的.h文件重复包含了    建议在stdafx.h中定义

网友:
为什么在.h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回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