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不支持的汇编指令,怎么办

楼主:
我的芯片提供了系列多媒体加速指令,但是EVC编译器不认识,请问我该怎样加到程序代码中使用
急,求救

网友:
打EVC的SP,有可能会增加对这些指令的支持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一般不需要你自己做,询问原厂,会提供完善的lib库的。

网友:
原厂的LIB库是LINUX的  GCC下可支持
WINCE的遍不过
想在程序运行时动态生成二进制汇编代码 难度比较大
不知道有谁做过没有  有没有什么参考

网友:
没用过evc

不可以嵌入汇编吗?如VS里的__asm

网友:
楼主做什么呢?

网友:
不是标准汇编,EVC编译器不认识,嵌入汇编也没有
谁会动态生成二进制汇编代码

网友:
那就直接用二进制, 比如ATL里的

#pragma pack(push,1)
struct _stdcallthunk {
[color=#FF0000]    DWORD   m_mov;     // mov dword ptr [esp+0x4], pThis
                       // (esp+0x4 is hWnd)
    DWORD   m_this;    // Our CWindowImpl this pointer
    BYTE    m_jmp;     // jmp WndProc
    DWORD   m_relproc; // relative jmp  [/color]

    BOOL Init(DWORD_PTR proc, void* pThis) {
        m_mov = 0x042444C7; //C7 44 24 0C
        m_this = PtrToUlong(pThis);
        m_jmp = 0xe9;
        m_relproc = DWORD((INT_PTR)proc
            ((INT_PTR)this+sizeof(_stdcallthunk)));
        // write block from data cache and
        //  flush from instruction cache
        FlushInstructionCache(GetCurrentProcess(), this,
            sizeof(_stdcallthunk));
        return TRUE;
    }

    // some thunks will dynamically allocate the
    // memory for the code
[color=#FF0000]    void* GetCodeAddress() {
        return this;
    }  [/color]
};
#pragma pack(pop)

网友:
是啊  能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code])
{
    int i = 0;
    __asm
    {
        //mov eax, 3    B8 03 00 00 00
        _emit 0xB8
        _emit 0x03
        _emit 0x00
        _emit 0x00
        _emit 0x00

        mov i, eax
    }
    printf("%d\n", i);
        return 0;
}

网友:
装个ADS.看看会不会解决问题

网友:
你是用mmx或者sse吧?
可以在PB下面编译的,用生成的.obj在evc下链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