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友善的mini2440, 不知道为什么提供两个FLASH,

楼主:
一个nor, 一个nand, 从用户手册上看nor Flash完全可以不要啊,没看到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大侠们解释一下.

网友:
一般来讲, 系统会配置一片boot flash 和 一片Application flash;
Boot flash中运行启动代码(比如bootloader)用来引导系统和加载程序,启动代码需要在flash芯片内执行(XIP, eXecute In Place), 完成硬件的基本初始化,把代码从flash(比如NAND flash)中加载到RAM中.
而Nand flash 里面不能执行代码.细节看看两者的区别就清楚了。

网友:
有用的,NOR的话可以用来做系统备份,ghost之类的。
我的没有NOR,正郁闷呢

网友:
NOR FLASH用来放bootloader

网友A:
一定要有Nor吗?不一定
当然开发板配两种类型的Flash也是很正常的,关键是看它怎么设计的
猜也没有用,看看它的线路图和相关的说明文档吧

网友:
不一定要有NOR,但是有更好,因为NOR有点像ROM.这样的设计系统更健壮一些.

网友:
引用楼主 guosha 的帖子:
一个nor, 一个nand, 从用户手册上看nor Flash完全可以不要啊,没看到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大侠们解释一下.

虽然,没有NOR也可以启动,但是有了它相当于给Bootloader做个备份,这样比较合适,NOR相对来说启动也较快。

网友:
2440可以从NOR启动,也可以从NAND启动。大部分的设计中选用NAND。

开发板就是尽量提供更多的功能供选择的,所以一般会尽可能的将可以用的都放上。

所以才会看到2个flash,便于测试两种模式。

网友:
哈哈,我是多么希望板子上有个Nor 啊

网友:
一个装操作系统,一个裸机。好像是这样

网友:
我只知道有nor的板子从功能上说是强大一些。

网友:
主要是为了方便下载,相当于计算机的BIOS

网友:
NOR相当于ROM。还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有Nor吗?不一定
当然开发板配两种类型的Flash也是很正常的,关键是看它怎么设计的
猜也没有用,看看它的线路图和相关的说明文档吧

支持!

网友:
NOR可以按字节访问,一般映射到地址0,作为系统引导用。
NAND是以页为单位访问,无法映射到地址空间,所以MPU芯片需要把NAND的数据读到RAM,再执行RAM上代码。
用NAND做引导,必须MPU芯片支持才可以。用NOR做引导,只要把NOR映射到地址空间即可。

网友:
相信大家对于NAND FLASH 与NOR FLASH的区别都很清楚。

个人觉的友善在这上面为用户考虑的很好,在学习时可以充分利用NAND FLASH, NOR FLASH的
优缺点去做不用的实验和应用。当实际项目大部分都只有NAND 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