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0安装补丁后,s3c2440的bsp出的怪问题!!!!!!

楼主:
我因为开发需要内置.net cf2.0,把pb5.0安装了补丁(WinCEPB50-07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安装后再次编绎bsp后,总是第一次开机正常,往后都会停在logo那个画面上。,我发现问题出在hive-based registry,如果去掉这个就正常,加上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情况。为这个问题我一直不能进行开发工作,呵呵,我是个菜鸟,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在这里先谢了。板子的简介在这儿 http://www.arm123.net/ 我读了一些教程,是不是platform.reg写的有问题,附件里是官方的platform.reg

网友:
第一次开机正常,说明BSP的配置应该是对的。

第二次不能启动,原因在第一次启动后LZ进行了什么操作?修改了注册表中的什么地方?
由于 HIVE注册表保留了重启前的注册表内容,所以导致不能重启。没有HIVE注册表,修改了注册表不会被保存,所以会像第一次一样正常启动。

网友:
我没有改任何东西,只是第一次启动后立即关机,再次启动就无法启动,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第一次启动时,注册表才建立。是不是第二次启动时,注册表的内容有问题了,可问题是,我什么也没动,第一次启动后直接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
第一次由于存储介质中没有注册表,所以自动生成.

而第二次进来发现已经存在了,所以就去读注册表信息,读取了之后就不能进入系统,说明注册表有问题.

网友:
第一次生成,就不读注册表了吗?
不读注册表的话,注册信息都是哪里来的?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安装更新后,完全不能启动
只能卸掉,重新安装PB5.0,这才可以。

因为是学习,所以安装的是120天的试用版,估计这种版本不能装更新吧,所以同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在添加了.net cf2.0后就无法启动,但是去掉.net cf2.0后就一切正常,注册表也保存正常
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俺在CE5上遇到哦了,CE6没遇到。
CE5有时候改注册表可以正常启动,有时候就启动不了。

网友:
类似情况,安装了WinCEPB50-07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补丁后,无法生成系统,查看build.log,看到了很多莫名奇妙的错误。

重装系统,安装PB5.0,再装补丁,问题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