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8-01-14):
串口通讯问题
帮我破解下
&H30 46 34 30 46 42 42 44 对应数据是 07—01—18 00:03:09
&H30 46 34 30 46 42 31 46 对应数据是 07—01—18 00:00:31
&H30 32 36 37 38 36 30 41 对应数据是 07—01—18 21:15:54
&H30 46 34 30 46 45 41 46 对应数据是 07—01—18 00:15:43
是如何计算出时间的?
(以上数据是通过软件从串口抓取的,时间数据也正确无误)
如何

网友A:
稍微看了下,可能是根据ascii码来的
第一个时间最后两位42 44 对应ascii码'b' 'd' 0xbd=189 =03:09
第二个时间最后两位31 46 对应ascii码'1' 'f' 0x1f=31 =00:31
后面两个不太对,你自己再看看

网友B(2008-06-08):
也可能是压缩的BCD码,或者如1楼所说,而且还有个问题,串口发出的数据显示部分是不是立即显示,有没有延时处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