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硬件的,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网管型交换机之类的通信产品的,我现在是做硬件,但是感觉基本上没我什么事可以做。PCB搞定后就全交给软工去调试了,我现在基本和软件不沾边。数字芯片类的电路不比纯模拟电路,电路不用自己怎么动脑筋画,一般都是按推荐电路来搭的,而且公司以前有一些方案可以使用。调试时就配合软工,这里电平不对,好,查datasheet,看焊接,看配置。。。直到搞对。感觉挺没意思的呢。
因为做交换机这些,现在硬件就只关心physical layer和data-link layer了,有机会就看网络通信的知识,都感觉自己在偏向网工了,经常跟搞测试的混一起。几个项目一起上的,硬件人手少,说起来平时也很忙。我倒希望做点嵌入式的工作,但是界限好象特明显,根本没我动手的机会。
我现在这个处境,往那边发展比较好。做硬件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我不希望天天就是来看看datasheet改改电路就完了。
网络通信方向的发展也可以,最好是结合这两方面来,看什么书比较合适?

不知道这里的各位硬件工程师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现在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走,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没做过硬件

网友:
抓紧时间呐,又耽误一年了。

网友:
顶,我也是,刚入职作硬件平台,都不晓得往那里发展,牛人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
要重视底层的驱动开发,操作系统的移植,bootloader的开发,纯粹的布PCB板,调试板子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硬件工程师也要重视底层软件的开发,多关注关注软件行业的动态

网友:
做了一年的单片机软件编程,主要是8位单片机,自己是自动化出生的,现在想做做硬件开发,想平衡自己的开发技能。
我个人感觉,这个年代做电子应用开发的最好向嵌入式方向转,个人感觉32位+0S的趋势很大呀!!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学什么好

网友: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
多看写书,买开发板,在开发板上写自己的操作系统

网友:
带带小弟吧 QQ:240410318

网友:
买个开发板,学学移植操作系统,然后动手写驱动

网友:
我以前是在做笔记本电脑维修的,就是跟你差不多,分析分析电路,觉得还蛮好的,但现在,我已经转为软件了,因为,有硬无软就是裸机,所以我要加强软件的了解,你应该对软件也会有兴趣的!

网友:
做switch的话,
layout过上G的板子么?
SERDES、PCI了解多少?
二层、三层交换了解多少?
snmp做过吗?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上的提问让我汗颜。
layout只做过800M左右的板子,4层的,有等长差分处理,功能还算稳定,已量产。
serdes在交换机芯片中基本算是一个集成功能,只要把SFP相关配置好就ok了,没有特别去注意过。
二、三层交换基本算是熟悉吧,始终就是跟下3层打交道。tcp,udp相关协议还是熟悉,但是数据处理都是软件做的啊,也没用过逻辑芯片,看过一点tcp/ip的协议,朦胧。
snmp没有做过,协议栈我们这边基本没有怎么做吧,只是路由器上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没怎么接触。分工实在太明确了。呵呵。

我们这用不上cpld,没什么环境去学这个东西,而且学起来困难更大。所以最近看了一下操作系统,搞了块开发板开始熟悉底层。但还是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希望路过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大家一起讨论,带带我。很期待跟大家做朋友,我画板也是在QQ群中加了一个朋友,两个人聊的很熟,后来我也会了,但他仍然是我老师。现在他到上海了,有空我们会见见面,谈一下职业发展等。

我的msn:showluck@hotmail.com

网友:
楼主你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我觉得你最好能搞搞FPGA等数字电路。在学学C语言等软件知识。对于网络二、三层的东西目前想提高速度已是很难了。主要是受硬件的芯片设计限制。如果能用FPGA等硬件方法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于PCB的layout电磁兼容这个主要靠积累。对于三层以上主要是软件的事就是算法问题。snmp更是和硬件不沾边。PCI这种东西和网络有关吗?serdes这个我觉得由芯片厂家去关心吧。多学点东西没坏处。但是,楼主多接触嵌入好一些。免得这么偏冷的工作,如果有什么风险,那以后就麻烦了。顺便说一下yangb_soso,不要在吓唬人啊!我们很脆弱,512就把俺吓得半死了。

网友:
买个开发板,要多少钱啊。

网友:
是啊。想买个开发板。不过总是觉得如果工作上用不到学起来挺麻烦的。自己身边也没什么人在学这个,碰到个问题找人问都没机会。没有项目激烈来做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困难的,个人感觉。可能是自己太愚笨吧,对自己自学这个没太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