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server不存在或访问被拒绝

楼主:
Public Class Form1
    Inherits System.Windows.Forms.Form
    Friend WithEvents Label1 As System.Windows.Forms.Label
    Friend WithEvents TextBox1 As System.Windows.Forms.TextBox
    Friend WithEvents TextBox2 As System.Windows.Forms.TextBox
    Friend WithEvents Label2 As System.Windows.Forms.Label
    Friend WithEvents Button1 As System.Windows.Forms.Button
    Private os_cnn As SqlClient.SqlConnection

    Private Sub Form1_Load(ByVal sender As 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yBase.Load
        Dim strConn As String

        Try
            strConn = "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database=Txtest;server=192.168.1.10;user id=sa;Password="
            os_cnn = New SqlClient.SqlConnection
            os_cnn.ConnectionString = strConn
            os_cnn.Open()
            MsgBox("连接成功!")
        Catch sqlex As SqlClient.SqlException
            MsgBox("SQL" & sqlex.Message)
        Catch ex As Exception
            MsgBox(ex.Message)
        End Try
    End Sub
End Class

以上这段代码在PC客户端执行,则显示连接成功;但是在wince5.0 的模拟器上运行时,就提示“SQLserver不存在或访问被拒绝”。是不是在Wince5.0 模拟器上不支持sqlclient的数据库连接类啊?

网友:
ce权限的问题吧

网友:
很多时候不要在模拟器上去玩,应该去实际的平台.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MS提供的SQL分析器这些工具对你的SQL CE环境进行测试,先测试好你的环境是好的,再去编程也不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