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
在evc下面些一个应用程序,功能就是在开发板和PC机相连的时候,自动拷贝文件到开发板上~~~
请高手指点下思路~~~

网友:
俺们做过一个USB自动下载的程序,当插入usb设备时,自动识别其状态,并下载,不知道是否相通。

网友:
我提供一个思路:

PC上运行一个程序,作为server程序,监听一个端口的响应。

终端上同样需要运行一个程序,当网络连接正常的时候,开始不断发送UDP(同PC端口号一样)消息,
消息格式自己定义

当PC端收到你特定的消息之后,另外建立TCP握手信号,TCP连接建立之后你就可以传递文件了。

网友:
2楼的是不是就是类似于FTP的服务器和客户端模式??

网友:
1楼的有没有代码?
传给我参考下
邮箱:lihao19850208@yahoo.com.cn

网友:
有以下几种方法:

1. 网口下载;
2. USB下载;
3. 串口下载;
4. 使用ActiveSync

网友:
楼上的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
编程的时候要多线程才行!

网友:
使用ActiveSync吧 这个毕竟是微软推荐的.
参考 如下:

http://hi.baidu.com/trueailei/blog/item/e9caff0020fa3810728b6517.html

网友:
这种需要pc端和设备两端都有app的情况,用ativesync比较好。
能实现自动同步。

其他方法至少还要不停监视设备和pc的连接情况,这个在activesync中是不用考虑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ativesync好像太深奥了啊!
我不需要太多的功能,只要对制定的文件能传输,下载就行了啊!

网友:
不过仍然要感谢兄弟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