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代码,VC和EVC不同的运行结果

楼主:
    如下代码实现的功能:当把鼠标指向ID为IDC_BUTTON_TEST的按钮时,会出现提示信息,也就是ToolTip功能。代码很简单,对话框资源就是一个对话框和对话框上的一个按钮。
    这样的功能,相同的代码,在EVC(用的是WCE模拟器)中老是实现不了,而用VC编译即可实现,大家可以直接简单编译下看看。。这是为何?然道EVC下使用ToolTip有特别的地方?望高手赐教。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Resource.h"

//#pragma comment(lib,"comctl32.lib")//VC中放开,EVC就注释掉。

HINSTANCE g_hInstance = NULL;
HWND g_hDlg = 0;
HWND g_hButtonTest = 0;
HWND g_hTTWnd = 0;

void AddTooltip(HWND hDlg, HWND hCtrlWnd, LPCTSTR szTipText)
{
        TOOLINFO ti;

        HWND hTTWnd = CreateWindowEx(WS_EX_TOPMOST, TOOLTIPS_CLASS,
                NULL, WS_POPUP | TTS_NOPREFIX | TTS_ALWAYSTIP/* | TTS_BALLOON*/,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hDlg, NULL, g_hInstance, NULL);
        SetWindowPos(hTTWnd, HWND_TOPMOST, 0, 0, 0, 0, SWP_NOMOVE | SWP_NOSIZE | SWP_NOACTIVATE);

        ZeroMemory(&ti, sizeof(TOOLINFO));
        ti.cbSize = sizeof(TOOLINFO);
        ti.uFlags = TTF_IDISHWND|TTF_SUBCLASS;
        ti.hwnd = hDlg;
        ti.hinst = g_hInstance;
        ti.uId = (UINT)hCtrlWnd;
        ti.lpszText = (LPTSTR)szTipText;

        SendMessage(hTTWnd, TTM_ACTIVATE, TRUE, 0);
        SendMessage(hTTWnd, TTM_ADDTOOL, 0, (LPARAM)&ti);
        SendMessage(hTTWnd, TTM_SETMAXTIPWIDTH, 0, 260);
        SendMessage(hTTWnd, TTM_SETDELAYTIME, TTDT_AUTOPOP, 4000);
        g_hTTWnd = hTTWnd;
}

void OnInitDialog(HWND hDlg)
{
    g_hButtonTest = GetDlgItem(hDlg, IDC_BUTTON_TEST);
    AddTooltip(hDlg, g_hButtonTest, TEXT("TEST"));
}

INT_PTR CALLBACK DlgProc(HWND hDlg,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switch(message)
        {
        case WM_INITDIALOG:
                OnInitDialog(hDlg);
                return TRUE;

        case WM_CLOSE:
                DestroyWindow(hDlg);
                return TRUE;

        case WM_COMMAND:
                switch(LOWORD(wParam))
                {
                case IDOK:
                case IDCANCEL:
                        PostQuitMessage(0);
                        break;
                }
                return FALSE;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0);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STR lpCmdLine, int nShowCmd)
{
        MSG    msg;

    g_hInstance = hInstance;

        InitCommonControls();

        g_hDlg = CreateDialog(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DD_DIALOG_MAIN), 0, DlgProc);
        if(NULL == g_hDlg)
        {
                return 0;
        }
        ShowWindow(g_hDlg, nShowCmd);
        UpdateWindow(g_hDlg);

        while( GetMessage(&msg, NULL, 0, 0) )
        {
                if(g_hTTWnd)
                        SendMessage(g_hTTWnd, TTM_RELAYEVENT, 0, (LPARAM)&msg);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return (int)msg.wParam;
}

网友:
正常啊,不是所用VC下的效果都是EVC可以实现

网友:
那在wce中如何实现ToolTip呢?(用SDK编程实现),大家提供个方法,有代码最好了

网友:
首先,LZ要确认你想要的tooltip效果能否实现。EVC不支持所有的tooltip,看EVC帮助可知:

Windows CE does not support the following options:
    Balloon ToolTips
    In-place ToolTips
    Sliding ToolTip animation
    Fading ToolTip animation

多看帮助吧!

网友:
  Balloon ToolTips
    In-place ToolTips
    Sliding ToolTip animation
    Fading ToolTip animation
这几种ToolTip我还没分清,我先搞明白了,我要实现的是:把鼠标放在按钮上,就会出现ToolTip

网友:
属于 Balloon ToolTips ,不支持的

网友:
任何ToolTp都可以,只要是基于Windows CE的,大家搞点代码上来。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