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向一个模板程序添加头文件

楼主:
我用evc编程,先使用想到创建了一个基于对话框的项目,名为pp。然后将la.cpp和la.h直接利用添加到
该项目中,然后再对话框类的头文件ppDlg.h中通语句:
#include "la.h"
包含la.h文件,但出现以下错误: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CSeri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CSerial.h.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添加la.cpp和la.h到项目的方法不对。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Serial.h又是写串口类的。。。
#include "la.h" 你这里面用了那个串口类。。你没有这个串口类。
有的话放到你的工程里面才能编译过

网友:
楼上你好,不好意思,是我上面描述错误,
虽然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但是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