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发送信息时,如何能够不让系统调试信息同时发送???

楼主:
用EVC生成的串口程序,我已经选则了release,应该不会有系统调试信息发送啊,
为何我打开串口,发送数据(向PC发送,PC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串口调试助手不仅接收到我发送的数据,还有一些“……open”“……send”的内容也同时接收到?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你接错串口了吧,试试开发板上别的串口。

网友:
我确实能够接收到卡发板发过来的数据啊。

卡发板上只有两个口,但是多串口我还没有弄通啊

网友:
接收到的是WINCE系统的调试信息。也就是说这个串口平时也作为调试串口用,会打印一些驱动的trace信息。
你可以从板子启动的时候,就接上该串口,然后在PC上看,应该会有很多trace信息。

要想禁止调试信息,先看boot部分的设置选项是否有允许的。其次就得自己改驱动。在应用程序层面是无法禁止的。

网友:
您得把DEBUG的信息去掉.

网友:
可以改内核,把调试信息屏蔽掉,或者用另一个串口输出调试信息(应该支持,不用改驱动),我的是/kernel/hal/debug.c

网友:
setting 选 shipbuild 也可以 或者注释OEMDebugWriteChar 类似这样的函数,名字记不清了

网友:
可否详细说说啊?

网友:
用另外的串口,或者在内核里把调试语句屏蔽调或者改为debug输出,你的是debug release都输出,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
setting 选 shipbuild 这个在platform--setting里面,就是有个地方让你打钩的

网友:
不如换串口,而 不去用default的调试串口~~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
简单啊,查查那些字符串是那里发出来的,直接Cut掉不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