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操作系统的arm9裸片能实现多线程吗?该如何实现?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操作系统还不就是个概念,你可以仿造ucos或者其他的也弄个简单的操作系统,你说的多线程也就是个任务调度程序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ucos改改,如果自己设计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回家看书去!屁吗不懂!看看操作系统原理!

网友:
To sherlock_lai:
我也知道通过剪裁可以生成一个我所需要的小系统,只是以前没有做过内核方面的编程,所以无从下手,能说一下大概从哪些文件入手吗?谢谢.

网友:
可以实现。弄个中断,每隔10ms中断调用一次就行了。

网友:
呵呵,楼上的方法真的很简单,就是还得加上下文切换.

网友:
用ARM9来裸跑?厉害,浪费呀。

多线程不需要操作系统,自己完全可以做,只是和通常意义的多线程不一样而已,就看你想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To networkhunter:
能具体说一下实现过程吗?

To gogofly_lee:
有更好的办法吗?

To shuiyan:
我只是想达到多任务能安全的并行运行就OK了.

网友:
如果时间紧急,建议你还是用现成的OS比较好,比如ucOSII,不过移植可能要花点时间。

如果时间不紧急,建议你学习一些现有的OS,比如ucOSII,再看看操作系统原理,自己实现一个小的OS,进行简单的任务调度和线程管理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已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
结贴了.有问题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