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 乘法运算时间

楼主(2008-04-25):
嵌入式 乘法运算时间
请问EVC中乘法运算一次需要多久的时间,我用函数测需要近10个微秒,太耗时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时间问题吗?我试过把浮点运算转定点运算,节省了点时间,但是远远不够。苦恼中。。。。。。
时间

网友:
只能尽可能的往移位等其他处理方法上靠,再加上加减法来处理

网友A:
移位的话要求乘数是2的多少次方,而我的乘数是滤波器传递函数里的参数,完全没有规律。我需要的是提高一个数量级。谢谢各位

网友B: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C:
哪位专家 帮帮忙啊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不解决项目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网友D:
这跟EVC有啥关系啊。
在意这个时间,似乎只能改算法。

网友E: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是用EVC嵌入WINCE系统中的,我的程序并不是在PC上运行。所以时间才这么慢,如果是PC机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算法可改的空间很小,因为我的时间差了一个数量级。谢谢!

网友F:
对啊,这跟EVC没关系啊,执行时间跟你的芯片有关啊。

网友G:
是我理解错了,芯片决定运算速度, 在没办法改变芯片时,是否有某种方法提高乘法的运算速度呢?浮点运算转定点运算我试过了,还是不够快,然后乘法变移位也不行,因为乘数不是2的多少次方,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H:
老板决定用硬件实现了,这问题也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