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开始运行时出错

楼主:
No primary processors are available.
The build system will be disabled.It is likely that a build system 'add-0n' processor(pkg), installed by Setup, failed to laod.
点确定后,跳出一个窗口,"No debugger"

我安装的是微软网站上那个winCE5.0的评估板,运行platform builder5.0时出现上面的问题
是不是说安装时一个附件没有被下载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要重新安装呢?

网友:
没有安装对CPU的支持

网友:
我没有开发板,直接装在pc上的
还需要安装什么样的支持呢?怎么安装?

网友:
我装的是5.0评估版的,不知道有人用过没,安装程序就2M多,安装完后很大的。
第一次安装运行没什么问题,后来在开始运行就出现上面的提示

我没有硬件开发板,只是向用模拟器做,怎么办呢?

还有,no debugger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是先装在了C盘装完C盘满了,我就卸掉装在了F盘,之后启动就报:
"No   primary   processors   are   avaibile.   The   build   system   will   be   disabled.   It   is   likely   that   a   build   system   'add-on'   processor   (.pkg),installed   by   setup,   failed   to   load".

  点确定后又弹出:

  "The   selected   configuration   does   not   have   an   installed   debugger.   You   cannot   debug   this   configuration.",

  然后点确定后,pb倒是可以启动,但在new   platform   (即project时),pb会提示:

  "The   platform   Wizard   could   not   locate   any   valid   BSPs.   Check   that   your   catalog   contains   BSP   entries   and   verify   that   cec   files   for   any   BSP   entries   are   correct".

  然后可以看到的确是没有Available   BSPs.

还没解决,有没有搞明白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没,同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