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串口怎么配置成“1位开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1偶验位”

楼主:
rt
谢谢!

网友:
现在的串口控制器应该基本上都是跟NS16500兼容的,需要配置控制器的Line Control Register:
比特0和比特1用来描述字长度WLS: 00-Length=5, 01-Length=6, 10-Length=7, 11-Length=8
你需要把WLS配置成11,这样就是你要的8位数据位.

比特2是停止位长度STB:0,停止位长度为1; 当配置为1是情况复杂些,如果前面配置的字长度为5,则停止位为1.5个比特,否则就是2个比特
将STB位置为0.

比特3是校验允许位PEN:0,不校验,1,校验.
比特4是偶校验EPS:0,奇校验;1,偶校验
所以3,4比特你应该分别设置为1,1.

注意,没有开始位的说法.

其实自己找个文档看一下就知道了.串口还是算比较简单的设备啦.

网友:
我也是才开始接触串口,看资料没找到开始位,所以不知道怎么设,呵呵。谢谢了!

网友:
多看看串口资料很简单的,或者看看我的文章,里面有个串口配置的说明!

网友:
要看你用的cpu的spec,相关串口章节。
开始位都是1位,一般不用配。
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都按照spec的寄存器说明来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