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界面怎么响应触摸笔划动的操作?怎么做出像IPHONE/M8那样的划屏动态界面效果!

楼主:
Wince界面怎么响应触摸笔划动的操作?怎么做出像IPHONE/M8那样的划屏动态界面效果!

网友:
触笔动作按坐标判就可以的

关键是CPU的处理速度,能否满足做动态界面的要求!!!

网友:
触摸笔滑动触发 WM_MOUSEMOVE 消息

网友:
引用楼主 xqhrs232 的帖子:
Wince界面怎么响应触摸笔划动的操作?怎么做出像IPHONE/M8那样的划屏动态界面效果!

我有IPHONE 界面的源码,直接用EVC编译完了就可以用的. 嘿嘿. 不过不会用.

网友:
发给我看看?我们一起琢磨一下!我的EMAIL----xqhrs232@yahoo.com.cn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不行,拦截MOUSEMOVE消息,会不断进这个消息拦截函数,像是WHILE(1)死循环一样。难道对触摸屏的要求很高?要电容式的?一般常见常用的是电阻式的!

网友:
电阻触摸屏肯定可以,原理也很简单,就相当于手写识别中判别写了一横或者一竖。

网友:
MOUSEMOVE可以,在lbuttondown里面记录鼠标位置初值,在mousemove里面判断鼠标移动的距离,比如,鼠标移动大于10,则滚动窗口

网友:
听说一般的触摸屏就可以做出来,可以实现多点触摸!一直没时间去试,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去试。我有同事跟我说他可以做到多点触摸了!

网友:
openGL/D3D说不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