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中断函数 有个using n是指定寄存器组的,我咋没见过有人用呢?

楼主:
大侠可以举个用到的实际例子么?

网友:
中断函数 +using n(0~3)这个很常见啊。
随便一本单片机C语言书都有的。
——工作后不再接触单片机,所以不举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 +using n(0~3)这个很常见啊。
随便一本单片机C语言书都有的。
——工作后不再接触单片机,所以不举例了。

我一本书也没。。。。。
看网络教程学的,好像没看到啊。。。
大虾你现在做什么啊?ARM么?它不也是单片机么??WINCE就是用在ARM单片机上的吧?驱动开发。。。ARM上接口不是很全么,还要开发什么驱动?通过这些接口跟具体机器的通信方式(这个就叫驱动吗)??
不好意思,一堆问题。。。。。

网友:
网上最多的资料的就是51单片机的东西。
一些例子随处可见。——推荐个博客给你——匠人百宝箱以及他的书《匠人手记》他的博客包含了大量的基础代码。去看看吧。
ARM么?它不也是单片机么??WINCE就是用在ARM单片机上的吧?
——ARM怎么是单片机呢?能跑几十M的内核的,内存可以加到512M的,东西................
多Google

网友:
使用using可以减少入栈出栈的时间

RS0-RS1一般复位是0 为了避免和前面使用的R0-R7重复 所以ISR中using写1-3

这个比较好用……

网友:
当你的程序里中断比较多,且都有数据要保存时,就要用到不同的寄存器组了~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如果有中断就必须要用,每个中断里必须用同一个寄存器组
因为中断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如果在你调用函数时发生就R0~R7就可能发生改变,,和相应的AB寄存器状态寄存器进中断后保存是一个道理

网友:
书上确实讲过有用的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51入门知识吧!四组r0-r7,你仔细看一下51的结构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
就是说只要有两个以上中断,就得给每个中断函数指定不同的寄存器组了?

网友:
ls说的 确实是

否则中断如果嵌套 那么你的数据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
确实没见过

网友:
反编译一下看看生成的汇编就很清楚了

网友:
中断函数 +using n(0~3)这个是8031、8032系列的东西,其他(TI\AVR)单片机没有

网友:
keil uv3 自带的程序 例子就有  这个不用太关心 你不写,程序会自动给分配的

网友:
《51单片机开发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