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用操作系统里的线程调用等等知识来解释一下Ctrl+A,Ctrl+c,Ctrl+V的原理啊??

楼主:
反正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这操作系统也太难学了吧.......我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发帖,就发这里了,有想法的就说说,咱都给分!!!

网友: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这些都是热键,与线程没有关系。

网友:
那是不是和子程序调用,同步,异步这些有关啊?

网友:
剪贴板
去找API吧
和你说的没啥关系

网友A:
子程序在编程中是最基本的概念,不用特别来提。
如果利用剪贴板来传递数据,和线程同步是有关系的,不过系统自己都处理了,应用程序基本不需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在编程中是最基本的概念,不用特别来提。
如果利用剪贴板来传递数据,和线程同步是有关系的,不过系统自己都处理了,应用程序基本不需要管。

那么能用线程同步来具体解释一下么?呵呵

网友:
剪贴板是一个共享资源,如果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则可能造成数据错乱。例如当一个线程正在读取数据时,如果另一个线程修改了它的数据,则前一个线程读到的数据就是乱的。所以需要控制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线程来访问剪贴板,系统的处理方法是:在使用剪贴板时,需要先OpenClipboard,如果剪贴板已经被Open了,则会返回失败,访问完后再CloseClipboard。

网友:
这是进程通信的问题啊,可以使用剪贴板或文件映射等方法来做
楼主自己去看windows核心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