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无法下载FTP内容!!!!!

楼主(2008-07-06):
GPRS无法下载FTP内容!!!!!
我用WM5的手机通过ACTIVESYNC ,usb口与电脑同步的时候,程序可以正常下载FTP中的内容,,
但是拔去USB连接线,在手机上开通GPRS业务(通过IE打开一个网页,图标显示了"G"),然后再运行程序下载的时候出现错误,可以确定的是手机通过GPRS确实连接到FTP服务器上了的,就是下载的时候出现错误,12002
什么原因?
手机
运行程序
开通GPRS
网页

网友A:
着急啊,,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B:
cmwap还是cmnet?cmwap上ftp会超时的。

网友C:
我先打开的网页,还上的baidu,当然是cmnet,这点我是清楚的..

网友D:
网页/baidu都是http,cmwap和cmnet无法以此分辨。cmwap本来就是用来浏览网页的,要是baidu都不行,谁还会用?
cmwap接入从出发点上专为访问wap网站设计,当然你也可以访问www网站,可以登录QQ软件,但前提都是(像E2自带的OPERA浏览器就不需要代理就能直接打开WWW网页,只是速度方面....),你只能使用http代理协议(80和8080端口)和wap网关协议(9201端口)。想用pop3收个Email?那基本是白想。所以,除非程序提供了使用http端口接入的方法,否则一般是上不了的。
而cmnet接入点则无任何限制。它和我们用电脑正常接入互联网完全一样。
试试能不能收发邮件了。outlook express

网友E:
楼上太猛了,赶快变猩猩吧

网友F:
估计楼主连接的是cmwap...ftp是需要连接cmnet的,而且需要一个ftp的工具才行.这点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