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6.0 是否支持SHLoadImageResource?

楼主(2008-03-26):
wince6.0 是否支持SHLoadImageResource?
请各位帮帮忙看看!
我在windows moible 5.0 上使用SHLoadImageResource是可以的
而在wince6.0上 却找不到SHLoadImageResource
是不是wince6.0 不支持 SHLoadImageResource?
windows

网友A:
不支持。mobile有很多扩展功能是wince所没有的,所以这很正常。

网友B:
这种问题也上来问?
platform builder for ce 6里找一下,找不到肯定是不支持了。

网友C:
谢谢各位,不过能否通过shell定制来支持了
我们现在自己定制系统的!

网友D(2008-05-01):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E(2010-04-25):
wm6支持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