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CREG?返回总是+CREG: 0,5

楼主(2008-07-30):
AT+CREG?返回总是+CREG: 0,5
AT+CREG?
+CREG: 0,5
OK
最开始是0,2
表示正在寻找网络嘛。
但是过一会儿之后就回复0,5,
我看了解释说的是在漫游状态,但是我的卡是本地卡
没有漫游,为什么长时间都是这个状态,这样一来,就没法上网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络

网友A:
请问你用那家的模块?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用的这张卡应该是移动的新发行的SIM卡,比如158,159或者134的.
所以才会显示漫游.

网友B:
我用的卡是数据卡,专门用来上网的,不能打电话的卡

网友C(2010-05-25):
AT+CREG? 或者可以试试AT+CGREG?后者是专门检查GPR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