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在bsp中的tchpdd.cpp 和 ser2410_hw.c使用同一个变 ...
javasy
javasy

网友A(2008-07-30):
如何在bsp中的tchpdd.cpp 和 ser2410_hw.c使用同一个变量
如题:如何在bsp中的tchpdd.cpp 和 ser2410_hw.c使用同一个变量
我需要在这两个文件当中使用同一个变量,但这两个文件不同属于一个驱动,分别是串口的驱动和触摸屏的驱动,因此我需要找到一个方法能在这两个文件当中使用同一个变量的方法,或者说在一个文件当中调用另一个文件当中函数的方法,请各位指点。
如何
触摸屏

网友B:
使用同一个变量是不可能的,你的目的是要做进程通讯,要研究进程通讯的方法。

网友C:
最简单办法:看看config.bib里有没有reserved的地址又没有用到的,或者你自己去reserved一个,直接用指针随便在这块区域指向一个DWORD对齐的地址, 比如 DWORD *p = (DWORD)0x80000010; 两个驱动里都这样做 *p就是一个共享变量了

网友D:
使用了楼上介绍的办法,简单有效,不过DWORD *p = (DWORD)0x80000010这个申明错掉了,应该为DWORD *p = (DWORD *)0x80000010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