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与人机界面通过串口通讯的疑问

楼主:
假设有这么个人机界面板...负责密码进入,大量数值设定,(3级+)菜单显示
还有这么个控制板,负责数字量模拟量的采集输入与处理后输出

其中,控制板我采用的阵容还算可以,ST出的51系列MCU,自带256KB+32KB的FLASH,32KB的SRAM,晶振用22.1184的,为了波特率考虑,不然就上40M的了,据说波特率会有误差...
然后人机界面板就是大问题了...到底是采用普通的51单片机还是采用与控制板同型的CPU呢?此外到底人机界面作为“主”,控制板作为“从”,还是反过来呢?请大家给点意见...(这个项目可以理解为一个带人机界面的PLC,两部分通过串口进行通讯)

网友:
如果预算允许及可行的话,同样的芯片软件及硬件维护上可能要方便些。

网友:
无所谓主从,你是用串口通信,又不是usb或者iic之类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最好用同一种芯片,便于设计及维护。
串口通信本身是不分主从的,只要规划好通信协议就行。你可以人为的定义主从。

建议将人机界面板定为主,从用户的操作(设置界面)获得设置数据,然后通知控制板进行相应的动作,并等待控制板返回一些采集的数据。

网友:
如果你的人机界面仅仅是数码管和少量几个按键一类的,那根本用不着单片机,直接借用你的CPU扩展IO输入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人机界面板需要“大量数值设定,(3级+)菜单显示”,那肯定需要带个LCD了,选个SPI接口的应该可以。
控制板就要看需要采集的数字和模拟信号量的多少了。如果两者相加真的不超过ST51的IO数,完全可以考虑一个芯片。

网友:
经过多方面考虑,还是觉得shuiyan的建议比较好...PLC的话数据量不太大,不想把IO口拉出来是因为干扰太过严重...毕竟要外拉1.5M...况且控制板单片机IO口资源比较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