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界面闪烁问题,在线等

楼主:
我用EVC开发界面,发现界面的控件比较多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界面闪烁问题,有没什么方法不让系统重绘我的控件啊!?
VC 中好象可以解决的,有没朋友在EVC中解决过的?谢谢

网友A:
图片比较多的话就容易出现闪烁的。你画图的时候最后先画到内存中再bitblt。刷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是替换的时候?打开窗体的时候设置为顶层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如果是界面交替的时候闪烁建议打开窗体的时候使用顶层显示就不会了

网友:
建议用双缓存画图,保证不闪

网友:
之前就碰到过这个问题了,双缓存是解决在画图的出现闪烁的现象,这个闪烁是由于控件重绘产生的,你必须重载控件重绘的函数,记得当初我改了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可我的问题并不是画图的问题,我根本就没画图,就是界面切换,闪的是里面放了比较多的控件,看上去控件显示比较慢,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界面切换的时候,ce会重画所有控件和窗体,是会闪的,最后的办法是把控件都画的背景上,然后把控件本身设置为空白

网友:
WinCE的系统内存一般都不是很大,界面切换时,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采用双缓冲的话,wince内存又不够,
我也有这个问题,真愁啊!

引用 网友A:
图片比较多的话就容易出现闪烁的。你画图的时候最后先画到内存中再bitblt。刷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双缓冲只能改变程序内部的闪烁问题.
但由于嵌入式系统内存较小,WINDOWS CE支持的也比较小.所以就会出现闪烁问题,比如在移动鼠标时.
楼主可以试着改一下显卡驱动,或许可以改善这种状况(如刷新频率等)。

网友:
这个是因为界面切换到你的程序界面时,如果没有指定新的画刷去刷新背景,程序界面要用默认的白色画刷刷新背景,所以会看见闪。

如果你的程序是API可以处理下WM_ERASEBKGND消息,直接返回TRUE。
如果是MFC程序可以重载下  OnEraseBkgnd函数,也直接返回TRUE。

OK?

网友:
我试过了,重载下  OnEraseBkgnd函数,直接把背景拷贝到界面上,也直接返回TRUE,但控件的闪动还是解决不了,如果有人解决了的话不凡告知下

网友:
我也是,切换窗口会闪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