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电容充放电的问题
我想实现电路导通的时候led逐渐点亮 断开的时候逐渐熄灭 现在这个电路逐渐点亮可以 但是逐渐熄灭怎么实现啊?怎么确定R1、R2、C1的取值?谢谢
电容
问题

网友A:
可以试试在LED负载侧并些电容,电容具有充放电功能.

网友B:
给你推荐一本好书,《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看完了,你就知道怎么取值了。

网友C(2009-01-11):
电压着Gnd之间如果加电容续流的话,应该可以逐渐灭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R1、R2、C1的取值要具体实验一下吧?

网友E:
这还不简单吗,把R2接在电源那端的改接到9015的基极,RC取值方面咱是靠经验,咱数学不行,所以咱算不出来,想准确还得靠调试,

网友F(2009-02-19):
把C或者R加大.

网友G(2009-04-13):
改一下电路,通过控制LM317的1脚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