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忙讲解下这几行makefile文件

楼主:
摘自:C:\WINCE500\PUBLIC\SHELL\CESYSGEN\makefile

==============================================================
#
# explorer resources
#
explorer:: 0409_base_resources
!if "$(SYSGEN_QVGAP)" == "1"
        res2res $(SG_INPUT_LIB)\$@_qvgap.res $(SG_INPUT_LIB)\$@base.res -fo $(SG_INPUT_LIB)\$@.res
!else
        res2res $(SG_INPUT_LIB)\$@_vgal.res $(SG_INPUT_LIB)\$@base.res -fo $(SG_INPUT_LIB)\$@.res
!endif

0409 $(_LANGIDLIST)::
        -@mkdir $(SG_OUTPUT_OAKTGT)\$@ > nul $(SG_XCOPYREDIRECT)
!if "$(SYSGEN_QVGAP)" == "1"
        res2res $(SG_INPUT_LIB)\$@\explorer_qvgap.res $(SG_INPUT_LIB)\$@\explorerbase.res -fo $(SG_OUTPUT_OAKTGT)\$@\explorer.res
!else
        res2res $(SG_INPUT_LIB)\$@\explorer_vgal.res $(SG_INPUT_LIB)\$@\explorerbase.res -fo $(SG_OUTPUT_OAKTGT)\$@\explorer.res
!endif
==============================================================

explorer:: 0409_base_resources
0409 $(_LANGIDLIST)::
这两行该如何理解?
要生成0804资源文件explorer.res该怎么处理?

网友:
就是一些条件编译语句啊!不同的条件选择不同的RES文件进NK什么的!

网友:
explorer:: 0409_base_resources
0409 $(_LANGIDLIST)::
这两行该如何理解?
要生成0804资源文件explorer.res该怎么处理?

楼上的兄弟没讲清楚啊

网友:
explorer:: 0409_base_resources  要生成的文件
0409 $(_LANGIDLIST)::  编译的条件,也就是需要的文件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08661.aspx
你参考一下MSD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plorer:: 0409_base_resources  要生成的文件
0409 $(_LANGIDLIST)::  编译的条件,也就是需要的文件

谢谢楼上的xdjm,不过还是不明白。msdn也没看明白:(

最终生成的文件应该是explorer.res吧,::右边的0409_base_resources是explorer的依赖吗?

0409 $(_LANGIDLIST):: 是指对每个0409和$(_LANGIDLIST)文件夹都执行下面的res2res命令吗?
那我只需中英文的话,这行是不是可以改成
0409 0804::
?

网友:
建议不要修改这个文件。。。。他的体系机构太复杂了。。你修改了后不知道会印象到哪里。Driver里的微软官方都建议不要去修改定义。直接COPY就好了。。。这个更不要去修改了。。。防止错误都不知道是错在哪里的。。。

网友:
没人关注了,结帖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