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broadcom 交换开发一般流程(MIPS or MPC)?

楼主(2008-11-04):
急问:broadcom 交换开发一般流程(MIPS or MPC)?
如题;
开发

网友A:
broadcom一般都提供demo程序吧,里面不是有sdk吗?
初始化就是通过pci总线配置交换芯片的PCI基地址和窗口大小然后根据不同交换芯片类型进行初始化和挂接相关驱动吧
芯片驱动搞好后,就是验证一遍所有命令行了,用测试仪冲包,看有没有丢包了。

网友B:
参考sdk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好,然后调用sdk提供的api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