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扩容问题,急???

楼主:
128M扩到512M,我用的是uboot+NK.nb0,uboot已经改好ram初始化部分,没有开mmu,在uboot下测试512内存读写正常,wince改了config.bib中ram大小,oemtable也改了内存映射,但是现在内核跑到oeminit跑完就死了,不好调试。试着用oemgetextensiondram(),返回false。
怎么办??会不会因为eboot做了某些设置而我用uboot没有做导致的呢??

网友A:
WINCE能够支持到512MB内存吗?

网友:
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下面这样的一则广告贴(目前幸运还没有被删除,可以链接成功):

事情的发展是在这个贴:

我在移动平台专区被封权限是为什么?这个要找谁?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别人城管也不会第一次去执法看到有小贩就直接打死,也会先劝导,就第一次收了别人小贩的东西也会开个条说一下情况,开个清单,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取,要受到何种处罚,你们这帮斑猪不通人性,看到小贩直接毙了,之前之后,不声不响,不闻不问,不通人性,比城管还城管...................
而且还不知反省,以暴抑暴,导致事件恶性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能够支持到512MB内存吗?

虽然回答不了楼主的问题,但是我确定Windows CE能支持512M内存。

网友:
用的什么平台?
先只用128M内存空间试试先,看是不是地址的问题?
如果也有问题那就可能要查一查Memory Controller在Image下的设定了
如果没有问题那估计是你地址空间分配出了问题

网友:
oemtable不能映射512吧 不然flash和其他外设 到哪里去映射

网友:
好大的内存啊,不是什么都可以扩大这么大的内存吧,我的2410就不够地址映射

网友:
引用楼主 laozei000 的帖子:
128M扩到512M,我用的是uboot+NK.nb0,uboot已经改好ram初始化部分,没有开mmu,在uboot下测试512内存读写正常,wince改了config.bib中ram大小,oemtable也改了内存映射,但是现在内核跑到oeminit跑完就死了,不好调试。试着用oemgetextensiondram(),返回false。
怎么办??会不会因为eboot做了某些设置而我用uboot没有做导致的呢??

我觉得内存改成512M不太可能。256M还是有可能的?——以2440为例,别的ARM我就不知道了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接的,你的内存是多少位的,这个东西都要和ARM仅仅联系在一起。

楼主其实我觉得这些机器内存到256M已经完全够用了,毕竟他不是用来玩魔兽CS的。

网友:
楼主是什么ARM啊?信息不够详细,我们对这个topic很感兴趣,看你是怎么做的。
要知道2440等的最大bank才是128M。

不过你的内存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2440是不支持的。

网友:
啊?您确定UBOOT当中是行的吗?ARM9扩展出来512,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B:
Intel PXA270 Spec上说支持1G的SDRAM,不过我也没有用过这么大的

网友:
平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 PXA270 Spec上说支持1G的SDRAM,不过我也没有用过这么大的

支持也要在oemgetextensiondram中设定吧
而且 CE5.0最大只能支持512M 虚拟内存没法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