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5调试的问题?

楼主:
有两个问题请教:
1、用PB5,在开发板上如何调试内核或者驱动程序,实现下断点,单步调试?
2、如何设置,可以让内核或者驱动程序的输出信息在PB5的“输出”窗口?

哪位熟悉这方面的高人能详细说一说吗?或者推荐一点资料也好,谢谢!!!

网友:
先搜一下,有关这个网上资料不少。

网友A:
BSP实现kitl ,setting里面enable kitl和kernel debugger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P实现kitl ,setting里面enable kitl和kernel debugger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实现你的第一个要求

关于第二个要求,用CE自带的RETAILMSG或者DEBUGMSG宏代替printf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