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 232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关于485 232的问题
我现在是做串口通信,一边是485进入,通过一个SN65LBC184D芯片转换成TTL电平的串口信号,然后还有一个电脑串口信号,通过一个MAX232C芯片转换成TTL电平的串口信号,这两个信号并联接入到单片机的输入引脚,当用485控制的时候,单片机可以接收到正确的信息,当用电脑串口控制的时候,单片机什么信息都收不到,如果我把485的那根并联的串口线断开,那么电脑串口控制就可以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两个能任意一个控制呢?不同拨码,还请高手指点啊!本人非常之急.
信号

网友A:
共用单片机的一个串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点正常
LZ把两个串口分开吧
找一个有两串口的单片机,要不用IO和定时器摸拟一个
要不用摸拟开关啥的切换一下
同时用,出问题是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