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HP的Pocket PC,型号是hx2400,如何定制合适的SDK,高手请教教我。困扰了2天了。

楼主:
我是个菜鸟,现在用EVC4.0开发PDA上的程序,目前有设备,但是没有相应的SDK,这就导致写好的程序无法在合适的环境下编译,我试着自己用PB建立SDK,但还是不行。从网上下载了微软的Pocket PC2003的SDK,但是装上后在EVC下的平台选择中没有该项。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那位兄弟有SDK,给我一个,谢谢了。bluelazio666@163.com

网友:
Pocket PC2003的SDK,但是装上后在EVC下不能显示/应该是可以的。
安装了evc的sp没有?

不行可以用vc2005来开发

hx2400的os是ppc2003还是mobile 5?

网友:
自己定制,基本上不可能的。因为有硬件、驱动等信息,楼主是无法拿到的。

你的设备的系统是什么?

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就算系统对了,但各个组件也不一定会有。如果在程序中用到了,下载到设备上会运行不起来的。

网友:
建议lz根据 设备bsp 自己定制sdk

网友:
终于找到了Pocket PC2003的SDK,安装后在EVC中也有相应的选择。昨天安装的可能不是真正的Pocket Pc2003的SDK。编译了程序,在虚拟机上也可以运行。但是在连接设备时会提示“执行的版本错误”,SDK难道必须是由设备商提供吗?

网友:
兄弟,你在设备的设置中的关于(about)中看看设备的os版本。
你不提供信息,怎么帮你?

网友:
搞定了。使用ARMV4选项进行编译和运行。谢谢大家的参与。结贴了。

网友:
5楼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Mobile(TM)2003,操作系统和SDK由关系吗,另外Emulator是什么,BSP吗?ARMV4是BSP的编号。还有就是在哪里看BSP的信息呢。

网友:
我的QQ40628653,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共同学习。

网友:
我怎么这么笨呀。Emulator是模拟器。在模拟器下编译,在设备上运行,当然不行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