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CMGS很慢,为什么?

楼主(2008-07-20):
AT+CMGS很慢,为什么?
我用MC39i发送PDU短信,在AT+CMGS这一步的时候很慢,要3、4秒才能出现">",为什么呢?有什么方法加快速度吗?
我看过别人也是用MC39i,但是一般1秒之内就可以发送出去了,怎么会差这么远呢?
短信
速度

网友A:
发送非PDU格式短信呢?其他AT命令呢?
PDU短信时,短信内容长度是否对这个响应时间有影响?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奇怪,你看看其他指令,是否是拨特率的问题?
你用TEXT方式发送短信再看一下。。

网友C:
应该与你的波特率有关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回复,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试过TEXT方式,发现一样很慢,波特率我用的是38400,和我提到的另一个正常的模块的波特率一样,现在很郁闷,就剩下这个问题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大家知道串口的多路复用(CMUX)怎么弄吗?有没有现成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E: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我自己的代码处理有错,其实>早就出来了
继续问CMUX怎么用,希望有现成代码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