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如何用C将三字节数据转换为浮点型

楼主:
有三个十六进制数据为0x03,0xDF,0xE5,我把它们放在一个ph[3]的uchar型数组里,想编程得到float型的ph值,以下是转换原理:
0               1               2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 + E E E E E E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0 0 0 0 0 0 1 1                                      (03)
                1 1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DF CF)

第一位 (-) 是这个数的符号,0为正,
第二位(+) 是指数的符号,
EEEEEE 是指数,
ss...s 是小数部分. (+前缀变为 0.sssssssssssssssss)

例如:
03 DF CF = (+)0.1101111111001111 * 2^( +000011 ) = 0.8742523193359375 *2^3 = 6.99
我自己写的程序是:(编译有错误)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h[3]={0x03,0xDF,0xE5};
float x;
uchar i;
float ToSingle( );

void main(void)
{
     x = ToSingle(ph,0);
}

float ToSingle(value, startIndex)
uchar value [3];
uint startIndex;
{
             uchar j;
             double t = 0;
             double s = 0.5;
             uchar b = value[startIndex + 1];
             for (j = 0; j < 8; j++)
            {
                if ((b & 0x80) != 0) t += s;
                b <<= 1;
                s /= 2;
            }
            b = value[startIndex + 2];
            for (j= 0; j < 8; j++)
            {
                if ((b & 0x80) != 0) t += s;
                b <<= 1;
                s /= 2;
            }
            b = value[startIndex];

            return (float)(t * Pow(2, 3) * sign0);

}
我第一次用KeilC编,希望大家帮帮忙,指点指点,小妹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还有,转换以后的float数据怎样变为uchar[]数组丫?

网友:
sign0是个什么东东?哪里定义了?

编译错误是什么?

ps:你的程序只能用来写和看,肯定无法在实际的单片机上正确运行,因为main()里面没有对单片机进行相应的初始化。

网友:
单片机对实数和指数处理很麻烦,建议楼主去看看单片机资料看他怎么吧数据和指数存放的。我是指 怎样转换为01代码的

网友:
先按4字节组织,再copy到一个float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