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蓝牙驱动的加载问题

楼主:
蓝牙驱动的加载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样WNCE一开机蓝牙驱动的串口就打开,现在想在点了蓝牙界面后,才打开串口通讯,请问各位高手怎么修改呀,我用的是三星2443

网友:
检查驱动,是否初始化之后,直接open了?
如果驱动里面没有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上层应用有相应的控制消息来。
所有的驱动动作总能找到根源的。先找到始作俑者再说。

网友:
开发CE5.0下的蓝牙,要完全实现CE5.0下的蓝牙协议栈对应要加什么组件?硬件这块要做什么准备?

网友:
蓝牙模块呀,具体组件都要加吧!

网友:
论理上说, 蓝牙驱动内是需要配置 你的蓝牙串口,但不一定在驱动加载的过程中打开了这个。
源码:(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UART\hciuart.cxx) 有几个函数:
int HCI_StartHardware (void)
int HCI_StopHardware ()

int HCI_OpenConnection (void) {
        IFDBG(DebugOut (DEBUG_HCI_INIT, L"HCI_OpenConnection - Started\n"));

        if (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FALSE;

        WCHAR szComPortName[_MAX_PATH];
        wcscpy (szComPortName, DEFAULT_COM_NAME);

        DWORD dwBaud = 115200;
...
}

你可以加一些调试信息看看到底是你的Application 加了打开蓝牙的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在驱动加载的时候默认打开了这个连接。

另外 看看控制面板中是否有和这个相关。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0]
        "Dll"="AtlasSerial.Dll"
        "IoBase"=dword:AB000000        ; IF UseUART0
        "Tsp"="Unimodem.dll"
        "DeviceArrayIndex"=dword:0
        "Prefix"="COM"
        "Order"=dword:1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UART0 Atlas Debugging Board"
        "Priority256"=dword:41
        ;"Index"=dword:2
        IF BSP_ATLAS_BLUETOOTH
        "Index"=dword:4        ;Assign COM4 for bluetooth
        ENDIF ;BSP_ATLAS_BLUETOOTH

我只知道因为你的BLUETOOTH是使用标准的UART driver,而UART driver又是BuiltIn的驱动,所以只要开机就回Load起来,
而且调用COM_open函数.一般UART接口驱动工作方式都是这样的,LZ为啥要改成那样呢?

网友:
lz说的不是驱动加载,而是开机就打开串口了,就是在应用层该串口被占用了。如果只是驱动加载,并不是“打开串口”。
当然,除非lz描述错误。

网友:
你们了解过WINCE蓝牙实现没???
蓝牙协议与蓝牙芯片有关系的
有些需要初始话蓝牙芯片的
大部分的CSR蓝牙芯片有很多接口提供的
有些是基于HCI,有些基于串口
看到你们这些高手回答的问题真觉得郁闷.

网友:
我觉得楼上也只是"高手".就像大学里面的教兽,薄导,砖家一样.
有些是基于HCI,有些基于串口.这叫什么?看过CE下的蓝牙协议没有,HCI不也是对串口(ReadFile/WriteFile)操作的封装.
我觉得楼上对蓝牙协议栈的分层结构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
蓝牙跟串口没有必然关联。我们的用的是USB。

蓝牙协议栈的初始化可以不涉及蓝牙芯片的初始化。不过一般不会这么做就是了。

网友:
回XQHRS232: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可以给你说下蓝牙协议的结构体系
底层的通道是UART硬件或者其他硬件通讯,比如USB等多种
在实际操作中UART是用的比较多的
那上面的协议层经过多层封装传递
而我所说的串口是只RFCOMM。如果你研究过蓝牙协议,你就不会误解我的意思。
举个例子吧,WINCE蓝牙文件传送
怎么个走法
2种方法
一基于SOCKET通讯,这条路就是OBEX-WINSOCKET-TDI-SDP-L2CAP-HCI-底层通道
一是基于RFCOMM,也可理解为虚拟串口-L2CAP-HCI底层通道
而平常的底层是怎么个驱动法呢?
以我接触过的CSR芯片来说,WINCE有单独针对CSR的一个驱动体系
但是这要看这个芯片需要进行上电的初始化,也就是PSKEY的设置、
所以你说的我对蓝牙分层结构不清楚,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附:研究蓝牙协议半年时间之久,应该不会比你领悟的浅
……………………
也希望有高人能提出不同意见

网友:
西伯利亚人:
对蓝牙这么清楚,那给我们讲一下你接触过的CSR芯片,PSKEY的设置.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卡这个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XQHRS232: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可以给你说下蓝牙协议的结构体系
底层的通道是UART硬件或者其他硬件通讯,比如USB等多种
在实际操作中UART是用的比较多的
那上面的协议层经过多层封装传递
而我所说的串口是只RFCOMM。如果你研究过蓝牙协议,你就不会误解我的意思。
举个例子吧,WINCE蓝牙文件传送
怎么个走法
2种方法
一基于SOCKET通讯,这条路就是OBEX-WINSOCKET-TDI-SDP-L2CAP-HCI-底层通道
一是基于RFCOMM,也可理解为虚拟串口-L2CAP-HCI底层通道
而平常的底层是怎么个驱动法呢?
以我接触过的CSR芯片来说,WINCE有单独针对CSR的一个驱动体系
但是这要看这个芯片需要进行上电的初始化,也就是PSKEY的设置、
所以你说的我对蓝牙分层结构不清楚,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附:研究蓝牙协议半年时间之久,应该不会比你领悟的浅
……………………
也希望有高人能提出不同意见

学习。

网友:
怎么PSKEY怎么设置?通过串口?还是利用某种PC工具?

网友:
我也卡在这里,WINCE 6.0蓝牙要添加哪些组件,我用的是LBEE1USJYC ,BT内核是BC4ROM,硬件采用UART连联

网友:
LBEE1USJYC-TEMP

LBEE1USJYC-TEMP  LBEE1USJYC-309村田WI-FI+BT 模块,本公司有现货,如有用到,请直接联系我或推荐一下,有恩必报!

Newyes Electronics Co.,ltd

zengjinsheng
Tel :(86)755-29767051;83600096.

Fax:(86)755-29767095
MP:(86)13928496011
Email: sznewyes@163.com
MSN:zjsh1@hotmail.com  QQ:630257019

LBEE1USJYC-TEMP

网友:
LBEE1USJYC-TEMP  本公司有2010+ 库存现货。如有需求请联系联系我。

Newyes Electronics Co.,ltd
zengjinsheng曾
Tel :(86)755-29767051;83600096.
Fax:(86)755-29767095
MP:(86)13928496011
Email: sznewyes@163.com
MSN:zjsh1@hotmail.com  QQ:630257019

网友B(2010-11-16):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